楼主(2020-05-31):
请教大神:三菱D700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 PLC,用Modbus RTU   RS485通讯,怎么接线?请看看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A:
两线的是SDA和RDA短接接正,SDB和RDB短接接负。

网友B:
对的,日系都是要短接的

网友A:
如果PLC也用三菱的就好了,资料好找,三菱FX系列还有直接支持的通讯指令。

网友C:
接线正确!

网友C:
通信参数: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1

网友C:
西门子200用Modbus RTU指令库编程即可。

网友D:
谢谢楼主 要是能够有程序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