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PID参数设定问题

楼主(2020-05-31):
如果我想上位机可以修改PID参数,是否要选择启动手动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上位机可以修改PID参数,是否要选择启动手动输入?

选择启动手动输入的结果是工程师能手动输入该页面下的参数而非使用其他方式输入参数。

一般不建议使用其他方式输入参数,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输入的话,你的上位机需要拥有导入博图标签的能力,否则你需要通过PLC编程来实现。
由于PID背景块复杂,其参数采用多重目录结构,因此你可以在PID设定页面下选择参数页面,然后可以从参数页面中的在DB中复制下路径上选择复制,然后复制到你的程序引脚上,这样避免你的变量名的输入错误。

PID中并非必须要修改的参数一般都可以通过调试时输入,一般后续用户并不需要修改,必须修改的西门子都通过引脚提供了。

网友B:
是楼上讲的思路,你可以网上找找例子,以前搞过,一段时间不弄了反而忘了,大概就是把背景数据块的内容在组态界面能修改和下传就行了

楼主:
PID具体参数地址我倒是能找到,只是看的网上教程说的方法一般都是调试面板自整定后,然后上传整定时给出的参数,我一方面会保留这个整定给出的参数,但有时客户也会根据自己经验来自行设置参数,所以就是想搞清楚自设参数时,要不要勾选手动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具体参数地址我倒是能找到,只是看的网上教程说的方法一般都是调试面板自整定后,然后上传整定时给出的参数,我一方面会保留这个整定给出的参数,但有时客户也会根据自己经验来自行设置参数,所以就是想搞清楚自设参数时,要不要勾选手动输入?

前面我已经告诉你了,勾选,你可以修改该页面的参数,如果你能容忍你的客户使用博图来更改参数,请勾选它,否则,请通过访问数据块的方式让你的客户访问并修改PID参数它,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建议你的客户不要使用博图软件来修改程序,但是如果你有义务对客户进行培训的话,教会客户编程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