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1):
单元楼的总开关为什么总是跳闸,为什么每户家的没有跳直接跳总闸。如果是漏电,总闸是不是那个凸点会弹出,但是每次凸点没有弹出。如果短路是不是会先跳户内总开?难不成是总负荷超载?求各位专家解惑。

网友A:
你把总开关拍个照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B:
摸一下断路器外壳是否发热,如发热更换该断路器。

网友C:
十有八九是总开不良引起的,直接换掉吧...再者也有可能未入户前端的主线有漏电,比如绝缘皮破损之类的

网友D:
这个还得现场判断!
开关本身是否有故障了?
还有就是开关的参数是否合适(如果是一直使用中的就不存在)。
还有就是总开出线部分线路是否有绝缘不良的问题!

网友E:
用电高峰期去摸一下总开关是否发热厉害,检查接点是否接触不良,建议你直接换个新的或者大一级的总开关……

网友F:
总闸有漏保?还没见单元总闸带漏保的
各户负荷叠加超总开,各户负荷又不超自己的开关

网友G:
是微断的话用手轻轻碰一下操作手柄,断路器本身有问题就会被碰断开,时间久了有些微断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H:
真的分开关 没有跳的?如果确认,那总开关有毛病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I:
总开关很少是漏电开关的,当你的是空开讨论吧,如果你的开关没发热都跳,有可能是里面的机械锁问题,换新吧,如果是发热跳,那也没得修,你也只能换新

网友J:
开关坏的几率大的

网友K:
应该是结构性跳闸  我也遇见过这类现象 125安的开关运行电流十几安培 不带漏电的 办公区用电 专门晚间无缘无故跳 多次排查无果换同型号63安的好了再也不跳了  换下的安到车间里也不跳了,当时鼻子都气歪了半个多月才缓过来 差点没留下后遗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每户的负荷怎么计算

网友F:
回复 楼主:
各家各户统计表情---不现实
先看各家空开(如果方便)
.......
当然不排除断路器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结构性跳闸  我也遇见过这类现象 125安的开关运行电流十几安培 不带漏电的 办公区用电 专门晚间无缘无故跳 多次排查无果换同型号63安的好了再也不跳了  换下的安到车间里也不跳了,当时鼻子都气歪了半个多月才缓过来 差点没留下后遗症
什么道理?既然是同型号结构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结构性跳闸  我也遇见过这类现象 125安的开关运行电流十几安培 不带漏电的 办公区用电 专门晚间无缘无故跳 多次排查无果换同型号63安的好了再也不跳了  换下的安到车间里也不跳了,当时鼻子都气歪了半个多月才缓过来 差点没留下后遗症
什么道理?既然是同型号结构应该是一样吧
怀疑开关内部结构问题 有时调整一下开关安装螺丝也会好点 非漏电型开关离奇跳闸 与开关安装 环境震动多少有点关系 排除其它一切可能后只能怀疑开关本体故障了,这种现象虽然不多见 但有时也会出现  排查非常困难

网友L:
没有那么神奇的故事!小区单元楼总开居然是漏电保护开关!每家电表分支开关却没有漏保!每户家里的漏保灵敏度没有总空开灵敏!房地产那些设计的很垃圾的!禁不起考验反正是业主的钱 我们小区除了照明灯还能用 景观什么的设施统统报废!有的收房时就没有工作!中国行情就是这样了!物业还隔三差五让好评!物业费都按时缴纳还要给好评!

网友M:
先检查接线端子,尤其是空开下侧,正面是看不到的,
我家室外电气柜内,进户空开跳闸,尤其是开热水器时准跳,后来更换新空开,拆下看到旧空开出线端子已经被高温烧糊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没有那么神奇的故事!小区单元楼总开居然是漏电保护开关!每家电表分支开关却没有漏保!每户家里的漏保灵敏度没有总空开灵敏!房地产那些设计的很垃圾的!禁不起考验反正是业主的钱 我们小区除了照明灯还能用 景观什么的设施统统报废!有的收房时就没有工作!中国行情就是这样了!物业还隔三差五让好评!物业费都按时缴纳还要给好评!
相关标准是这么规定的,刚查了一下是《住宅用电设计规范》。

网友O:
先看一下单元总开关的规格、型号,再注意一下跳闸时间有无规律,还有开关使用了多久、导线紧固是否良好等,以判别是开关的问题、还是负荷的问题。
各家的负荷,可以大致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