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风扇维修记

楼主(2020-06-01):
我用了8年多的永生遥控风扇坏了,头一天还是好的,第二天插电就听到按键里面“啪啪”响,赶紧断电,发现遥控电路板上的双向可控硅烧了,型号是MAC97A6,有四个可控硅,坏了三个,摇头的没坏,买来可控硅换上,遥控电路板修好。
通电测试,风扇还是不转,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直流电阻,高中低挡与黑线都是开路的,线圈有明显烧焦痕迹,无法维修,过热保险是好的。
在马云店买了个相似的风扇电机,由于尺寸不对,通过小手术,已经完美安装好了。但摇头又不到位,是摇头的铁片长了,正在想办法处理。物理故障很啊。

这个铁片长了,钻了一个眼,又太短了,这下难了

网友A:
“这个铁片长了,钻了一个眼,又太短了,这下难了”----是否可考虑将其锯断来调整长度,然后通过焊接或者打小孔来连接?

网友B:
工控人动手能力就是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锯条钢火太强了,更不好加工

楼主:
要在工厂就容易了,有台虎钳好加工。

网友C:
工控人不折腾一下家里是没有新电器用的……

网友D:
拿去厂里割断重焊,不然就做个新的。两孔中心距要计算好

网友E:
我家的板子烧过,淘了一套控制板加外壳,更换后用了几年还行。

网友F:
某宝风扇电机买过一个,只用了一个夏天就坏了。不修了,买整机新的。

网友G:
风扇关键在于电机,买电机一定要买铜线的,足功率的电机,不然拆装的费用比电机本身贵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锯条钢火太强了,更不好加工
我是建议你把原来的铁片锯断,调好孔径后焊接或打小孔连接。这与锯条钢火强没有关系吧。

网友H:
不是换电容就是换电机,电机已经买过三个,服务了三个立式风扇,搬家送邻居两台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工控人不折腾一下家里是没有新电器用的……
这话说的在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完美修好了,小铁片弯成“S”型就好了,用钢丝钳弄的,工厂有台虎钳更好弄。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佩服,楼主是真的动手能力强,看之前的行车记录,还有啥电路,到了你这里全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