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 15KW变频器

楼主(2020-06-01):
开关电源,5V整流管烧坏,换后,电源供电在10V一15v不停变化,撤了所有负载,只留5v(去驱动处光耦供电也断开)还是不行,次级有个3B150是什么管子,能否用431代换,元件都查了,未发现明显损坏

楼主:
插口上方小贴片

网友A:
你先百度一下他的型号和作用,查不到你就追一下他电路不就知道了,对比一下431电路,国产机器线路很好画。

网友B:
找个直流电源,世界从此变得简单。

楼主:
是光耦出问题了,电源己好,但出现模块检测报警

楼主:
谁有森兰SB7O,11KW驱动图呀,能否发一份

楼主(2020-07-02):
拆开上下桥保护光耦输入端,照常启动有输出,随便焊上一只,立刻报模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