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20-06-01):
我用s7-200仿真软件V3.0版本进行仿真时Q1.6、Q1.7、Q2.0这几个都不通,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为啥

网友A:
用过那种只能模拟输入输出,看运行结果的200仿真软件,您这样的可以看程序运行状态的倒是头一次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白,啥也不懂。也没有实物来仿真...

网友B:
找一下有没有双线圈  ,其他地方也在使用输出地址地方

网友C:
检查有没有QB1?QB2?QW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