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1):
 目前项目需要用上位机通过以太网实时采集PLC的数据,型号为基恩士KV1000,想大佬们指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从官网上下载了说明书,上面看到有串口的协议,可是不知道通过网口的话,是否也能通过此协议进行通讯。查了一下modbus协议好像没看到基恩士plc支持modbus协议。
 目前有点迷,如果我用QT或者VS写一个上位机程序,通过说明书上的串口协议也能进行TCP/IP的通讯吗?或者是有什么模块需要加装才能进行通讯吗?请路过的大神们赐教!

网友A:
你最好直接找一下基恩士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一般情况你注册了基恩士官网账号,没多久就会有基恩士人员电话回访。到时你可以咨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滴!!

网友C:
KV-1000太老了,建议换成KV-55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工厂里面的设备也是有一点年代了,基本上是用KV1000和KV3000。  我看了说明书KV1000有一个上位链路协议指令,不过说明书上是串口通讯的,如果换成是基于TCP/IP通讯,协议用上位链路通讯不知道可不可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KV-5500的话,怎么通讯呀?要加装模块吗?

网友C:
KV-5500自带Ethernet/IP;

楼主:
回复 网友C:
emmm,昨天问了技术支持那边,他们说KV3000和KV1000如果要接以太网都要加一个模块,价格有点昂贵,感觉还不如直接换一个PLC哈哈哈。

网友C:
对的,加一个KV-EP21V价格是很高的,不如直接用KV-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