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1):
ModbusRTU命令: 01 04 00 00 00 01 31 CA
返回值:01 04 02 0B A5 7E 7B  //OB A5 数据位  OB高位  A5低位
CRC效验低字节在前..

01对应 D32200
04对应 D32201
 对应 D32202 根据欧姆龙论坛的提示是D32302到最后的有效字节数
0000 对应D32203
0001 对应D32204
31CA 对应D32305   这样子是对的吗....

我在某论坛找了一个帖子说 CRC效验PLC会自己生成是吗,欧姆龙CP1H操作手册信息真的太少了,真的好难学习。

楼主:
D30202 应该是04  的有效字节数 对吗....

网友A:
modbus rtu简易通讯 CRC是自动生成的。

填写对应的内容,触发ON发送位置就OK。

就是高低字节有些从站是反的,需要MOVD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 04 04 0000 0001 31CA 这个顺序对吗 好难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485线正着接 反着接  PLC内存一直该
01 04 04 0000 0001 31CA
01 04 04 0000 0131 CA00
01 04 05 0000 0131 CA00
01 04 01 0001 31CA
01 04 01 0001 0031 00CA
按顺序D32200 试玩 试D32300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busRTU命令: 01 04 00 00 00 01 31 CA
返回值:01 04 02 0B A5 7E 7B  //OB A5 数据位  OB高位  A5低位
CRC效验低字节在前..

01对应 D32200
04对应 D32201
 对应 D32202 根据欧姆龙论坛的提示是D32302到最后的有效字节数
0000 对应D32203
0001 对应D32204
31CA 对应D32305   这样子是对的吗....

我在某论坛找了一个帖子说 CRC效验PLC会自己生成是吗,欧姆龙CP1H操作手册信息真的太少了,真的好难学习。

D32200:从站地址,高8位无效,低8位有效,这里根据你的报文,应该为01;
D32201:功能码,高8位无效,低8位有效,这里根据你的报文,应该为04;
D32202:除去从站地址、功能码和CRC校验剩余的字节数,这里根据功能码为04可以判断D32202为04;
D32203:具体的Modbus数据,这里应该为0000,注意高低8位;
D32204:具体Modbus数据,这里应该为0001,注意高低8位;
D32205:这里不需要你填写,CRC校验会自己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5线正着接 反着接  PLC内存一直该
01 04 04 0000 0001 31CA
01 04 04 0000 0131 CA00
01 04 05 0000 0131 CA00
01 04 01 0001 31CA
01 04 01 0001 0031 00CA
按顺序D32200 试玩 试D32300 还是不行.....
看看你实际使用的端口是哪个?执行相关标志位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01 04 04 0000 0001 31CA 这个顺序对吗 好难受啊
CRC校验不用填!Modbus简易主站会自己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CRC会自己计算是 输出A640.00或A641.00时候就自己计算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CP1H PLC设置的串口1和串口2  如果我吧CP1W-CIF11安装在串口2  就使用D33300这个区域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引用 楼主:
CRC会自己计算是 输出A640.00或A641.00时候就自己计算了吗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CP1H PLC设置的串口1和串口2  如果我吧CP1W-CIF11安装在串口2  就使用D33300这个区域是吗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