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1):
如题,
最近楼主在琢磨最便宜可靠性价比的运动控制方案[断电记忆位置,多圈绝对值】

三菱L02+LD77MS系列+MR-JE-B驱动太贵了

V90也贵

有什么好的国内品牌伺服支持PROFINET的??

网友A:
用国产华大,迈信,德欧,有支持PN的系列。

网友B:
三菱LD77MS加MR-JE-B,虽然价格相对高些,但性能强,使用方便。
如果要一定降低成本,可以用LCPU自带网口控制MR-JE-C伺服。

网友C:
国货中支持EtherCAT的比较多,PROFINET像汇川、信捷这些都不支持

网友D:
伺服断电记忆位置?直接可以在程序里做都行的,我之前就是用增量的来记忆位置用的很准的

网友E:
     武汉 迈信是支持ProFinet的。只知道这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LD77MS加MR-JE-B,虽然价格相对高些,但性能强,使用方便。
如果要一定降低成本,可以用LCPU自带网口控制MR-JE-C伺服。

MR-JE-C我用过,入门不了= =感觉和MR-JE-B比起来差远了

网友F:
运动控制器+EtherCAT总线伺服不也很香么。。。

网友G:
楼主好像是CODESYS的?

为啥不用codesys+ECAT?

伺服好找,物美价廉,codesys授权。。。。好像贵了点。

工程可以用汇川AM400-60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西门子+三菱啊

codeys什么的= =

1怕不稳定,2怕扫描周期,3怕指令弱智

网友H:
回复 楼主:
Codesys比你说的那个要稳定 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