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1):
我的s7-200的I0.0点作为高液位报警点  想知道使用台达HMI的报警设置应该怎么选择   报警设置中的读取地址是图片中那样的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编写

怎么才能让I0.0动作的时候 触摸屏显示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s7-200的I0.0点作为高液位报警点  想知道使用台达HMI的报警设置应该怎么选择   报警设置中的读取地址是图片中那样的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编写

怎么才能让I0.0动作的时候 触摸屏显示报警

请务必注意,西门子中的高低字节的位置问题。

例如:I0.0是IB0的最低位,而IB1是低字节,因此,当I0.0为ON的时候,实际上IW0的值是256而非1,因此其触发的报警的序号是256号而不是1号,这一点请知晓。

网友B:
没有位报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你好  谢谢 您能帮助我

IO.1为ON的时候触发的警报是 257 号?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我想知道一下 报警设置这个 是不是离线模拟 不好用啊 只能上机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我想知道一下 报警设置这个 是不是离线模拟 不好用啊 只能上机试用

可以,离线模式中右击鼠标,选择寄存器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版主  按照您的方法 离线模拟测试了一下   IW0   为0时 无报警   为1时 是1号报警  为2时 是2号报警

还是没明白 怎么才能让I0.0 动作时候报警

是需要在PLC 中进行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版主  按照您的方法 离线模拟测试了一下   IW0   为0时 无报警   为1时 是1号报警  为2时 是2号报警

还是没明白 怎么才能让I0.0 动作时候报警

是需要在PLC 中进行转换??

请根据位编写对应的报警需要显示的信息,如果大于一个字的长度,请按照它们位对应。

当你离线模拟时,你可以输入需要报警的该位的十进制数据用来触发,当你需要模拟多个报警值得时候,请输入对应位组合后的十进制数据。

最后,请使用管理员权限来运行台达的软件,否则可能在离线模拟的时候出现程序无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