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化工)可行性论证,碰到二个问题:
1、在固定水泥池中在线测定淤泥布置的三维成像,找了几天相关资料论文,觉得用雷达波测试还是比较靠谱,但是没找到选型资料
2、在动态水中采样絮状物杂质,形状肯定不规则还是半透明状,须估算出大概体积(比如1立方厘米,0.3立方厘米,0.1立方厘米等),除了用工业三维摄像头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比如激光成像,光谱成像等
第一次涉及类似行业要求,没有经验;希望做过类似项目的提供下思路或选型资料。谢谢

网友A:
民用雷达?参考乘用车雷达探头,这玩意就是测距用的,成像?算法复杂,硬件不少吧?基本能上军用级了,成本肯定高,还不如选型工业摄像头。
激光成像?没听说过,激光测距还差不多。光谱成像?光谱是拿来分析的,常用于天文领域,这专业领域不对吧?

一个三维成像,一个是杂物体积估算,其实硬件不算啥,关键是软件,关键是算法,说白了就是一台电脑一套软件,软件比电脑+摄像头价值贵N倍吧?我觉得对于成本计较的企业,还是用监控摄像头+聘请技术人员24H轮流值班,成本还低。

网友A:
民用雷达传感器主流用的是毫米波雷达,依靠毫米波发射和反射回来的时间获得障碍物和与其的距离数据,雷达成像没听说过,真要成像至少得用几个雷达传感器?立体坐标系三个坐标,一个坐标面至少也得五个十个雷达传感器才能反馈该面的物体轮廓对吧,三十个雷达传感器堆在一起壮观不?
动态水中的杂物,就算流动很快,可以用高速工业相机镜头也是可以的,比如康耐视,配套相关的软件,但是价格贵哦,六位数。

网友B:
利马克3D雷达 ULM-3D-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民用雷达传感器主流用的是毫米波雷达,依靠毫米波发射和反射回来的时间获得障碍物和与其的距离数据,雷达成像没听说过,真要成像至少得用几个雷达传感器?立体坐标系三个坐标,一个坐标面至少也得五个十个雷达传感器才能反馈该面的物体轮廓对吧,三十个雷达传感器堆在一起壮观不?
动态水中的杂物,就算流动很快,可以用高速工业相机镜头也是可以的,比如康耐视,配套相关的软件,但是价格贵哦,六位数。

感谢指点,我看看是否用雷达+伺服电机做动态定位(因为对扫描周期要求不高),三维建模是肯定要上位机做的
至于采样水中杂质看来工业相机可行,我不要求高速,只要求动态在线检测,高低限报警;估计价格能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