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本人没用过三菱GXWorks2软件,先用模拟学习,做了一个两点方程FB(应该可以用函数的),但一直报错,请教各位老师,到底哪里错了(图片见楼下)?

图1:新建FB
图2:接口参数
图3:计算
图4:调用
图5:实例
图6:编译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你的引脚输入变量正确定义标签名以及数据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当时想当然的认为 D0 格式的会自动辨识为实数,图方便就没有定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