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见过标准中要求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接地的,380V转220V和36V,但实际设计安装中很少有这样做的。对于控制变压器究竟是二次侧接地好,还是不接地好?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控制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线圈是分开的,有隔离变压器的功能,没有特殊要求不建议二次侧接地。

网友B:
不好 不用接地

网友C:
没见到过有接地的

网友D:
既然是隔离变压器,接地是独立地还行,不是独立地,那可就不干净了。起不到隔离的作用了。

网友E:
见过部分进口设备会有接地,但我是不接的

楼主:
上面各位说的好像也没有可靠依据,有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些?接和不接各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国标上有要求接的.

网友E:
有要求接的,人家会要求你的地线必须是单独专用

网友F: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不接地,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我一般都接点使用……

网友G:
  控制变压器可以当隔离变压器,但很多的设备上,控制变压器二次是接地的,其实设计者就没把他当隔离变使用,只是作为一个电压转换使用而已。
 在机床电路图中经常会看到控制变压器二次的一端对地之间画了一个连接片,用虚线表达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接也可以不接,取决用户自己。
不接,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也和控制变压器二次电压有关,例如二次是36V安全电压,那接与不接意义不大。
如果接呢,主要是考虑维修的方便性,现场维修时设备外壳对测量点可以测量出相应的电压,如果控制变压器二次没有接地,测量时就需要寻找控制变压器二次的另一棵公共线,有时不方便,为了维修方便大多数控制变压器二次都会接地。主要是方便维修,

网友H(2024-02-03):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规定控制变压器应使用独立绕组的隔离变压器,且二次侧均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