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LG变频开关电源用的是分立原件,拆开一看,变压器的脚烧掉都了,mos管炸了,测量了一番,基本上好所剩无几。把坏的全都拆掉,焊接好。测量发现,5伏电容上的电压有8伏左右。24伏的电容扇将近有40伏的电压。±15伏的,将近有26伏电压,tl 431.和光耦电阻都换了也一样,怀疑是不是要带负荷才行啊?在5伏电容上并上7w12欧电阻,测量发现5伏电容上电压基本上稳定。但是24伏电容有26v的电压,±15伏电容上+-17V,请高手指点,这样算正常吗?

楼主:
这是我网上找到的图纸,空载是为什么电压普遍升高?这不敢插CPU主板啊

网友A:
有同型号好的板子测量对比一下;

网友B:
以前修过,记得这板上的电阻,容易坏好像。不知都排除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基本上都排除了,坏的都换了。

网友C:
自激式开关电源空载电压偏高正常的

网友D:
这种机器机修了很多11kw的,就有这块板。贴片电阻质量很差,别看就那么几个,我基本都换过。就算这次没坏,保不齐什么时间又坏了其他的。想避免返修就先把次级几个取样电阻先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傅,我这样子算正常吗?空载电压偏高,不敢插主板

网友D:
前几年修的,已经记不清了。主要是在哪组电压上取样,哪组就该是正常的。也可以在偏高的电压上焊一个假负荷电阻,形成电流回路。计算一下,电流大于10ma就可以。

网友E:
有点像A3电源(仅仅是有点),记得原来修彩电上的单管自激开关电源是需要带假负载的,原理忘记了,好像是逆程期间次级绕组电压无处泄放,一来导致初级绕组逆程电压升高,开关管易击穿,二来是因为反馈绕组电压无处泄放,导致反馈电压偏高,开关电源可能会处于间歇震荡状态而导致输出不正常,说的不对的话,请原谅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对比了一下,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F(2020-10-2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这个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检测在哪儿?

网友G:
引用 楼主:
LG变频开关电源用的是分立原件,拆开一看,变压器的脚烧掉都了,mos管炸了,测量了一番,基本上好所剩无几。把坏的全都拆掉,焊接好。测量发现,5伏电容上的电压有8伏左右。24伏的电容扇将近有40伏的电压。±15伏的,将近有26伏电压,tl 431.和光耦电阻都换了也一样,怀疑是不是要带负荷才行啊?在5伏电容上并上7w12欧电阻,测量发现5伏电容上电压基本上稳定。但是24伏电容有26v的电压,±15伏电容上+-17V,请高手指点,这样算正常吗?
这是肯定是电源稳压电路问题!建议楼主用可调节电源维修,低电压加在5V电源上,缓慢调节电压上升调到5.2V时,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光耦输出侧电阻,要是阻值迅速变小,说明光耦输入侧电路是好的!否则就要慢慢检查电路了。光耦输出侧稳压电路,电阻是否变大,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否正常,三极管是否更换错了,或者放大倍数有问题,我说的只是建议,希望对楼主马到成功!

网友H:
这个是正常的,接上负载就好了,不接电压是会高的

网友I:
修过一两次,感觉电阻变质,还有可能是后级若漏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