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CPU用的是 CP2E-N30DR-A,模拟量模块是 CP1W-AD041 , 温度模块是 CP1W-TS101 ,第一次用欧姆龙的东西,完全没头绪,各位大佬有资料提供一下么

网友A:
OMRON官网各种手册都可以下载到;

网友B:
先看资料,不明白再问
TS101 是接铂电阻的

网友C:
模块操作手册
不是很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U用的是 CP2E-N30DR-A,模拟量模块是 CP1W-AD041 , 温度模块是 CP1W-TS101 ,第一次用欧姆龙的东西,完全没头绪,各位大佬有资料提供一下么
下载CP2E CPU单元硬件操作手册,里面有你想要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数据正常为什么W0.01会接通呢,按照资料写的,关版帮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w0.01接通了,但是我的数据是正常的,不是很懂,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六进制监控室正常的,w0.01接通了,找不到原因,请教了

网友B:
数据是否正确这里看不出,起码没见对SCL2的有关数据赋值
W0.01通了,看手册什么情况会是7FF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重新试过了,在上个帖子你给我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