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想用200smart读取雷达的数据,是RS485通讯,硬件怎么连接,应该怎么编程?

网友A:
smart九针插头用3和8脚。另一侧要看设备说明书。程序,200的例子很多,参照一下就能自己写一个。

网友B:
通信协议是啥子啊?

楼主:
UART通讯协议

网友C:
这个估计需要自由通讯试试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UART通讯协议
那就得自由口了,研究通讯格式,在smart里设置雷达的通讯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UART通讯协议
那就得自由口了,研究通讯格式,在smart里设置雷达的通讯格式。
请问有没有自由口通讯的例子,网上的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需要自由通讯试试看了
请问自由口应该怎么编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UART通讯协议
那就得自由口了,研究通讯格式,在smart里设置雷达的通讯格式。
请问有没有自由口通讯的例子,网上的看不明白
200和smart的使用手册里都有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UART通讯协议
那就得自由口了,研究通讯格式,在smart里设置雷达的通讯格式。
请问有没有自由口通讯的例子,网上的看不明白
200和smart的使用手册里都有例子。
TTL电平的,支持UART协议或者IIC总线。估计得用单片机转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UART通讯协议
那就得自由口了,研究通讯格式,在smart里设置雷达的通讯格式。
请问有没有自由口通讯的例子,网上的看不明白
200和smart的使用手册里都有例子。
TTL电平的,支持UART协议或者IIC总线。估计得用单片机转换一下。
独立器件的话,1488、1489,芯片的话max232、max485都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UART通讯协议
那就得自由口了,研究通讯格式,在smart里设置雷达的通讯格式。
请问有没有自由口通讯的例子,网上的看不明白
200和smart的使用手册里都有例子。
TTL电平的,支持UART协议或者IIC总线。估计得用单片机转换一下。
用的RS485线,485通信,通信协议和UART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