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求助,问一下,松下的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触摸屏自动界面能动,手动界面点不动,无法控制设备动作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具体程序 地址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手动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C:
根据描述二个是通讯上的,至于不能手动控制,是刚做的设备,还是以前可以控制、现在不能用了?
如果是刚做的,那就是程序设计的原因;
如果是之前好好的,现在不能控制,请先检查下外围线路;

网友D:
自动界面能动,那就说明PLC与触摸屏的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手动界面点不动.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如果是有转换开关的,看看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E:
手动操作界面,同时再监控PLC程序,看具体哪些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