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瓦机的液压泵不出油了

楼主(2020-06-02):
液压泵不出油了,开始就是查电路,电磁阀没问题,外部油路没事,拆下油管不出油,开始听着油管噗噗出气,实在没办法了,吊下来,大拆吧

楼主:
发现油泵的出油管密封破了,上报买配件,明天装上看看情况

网友A:
看描述应该是进油密封烂了,进空气了,出油管密封烂油泵可以抽油,就是漏油

网友B:
这种液压站的油泵是整个泡在油池里面,很少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当然油泵到阀门那段管漏就例外了

网友C:
液压油泵我记得是叶片泵,里面很多可以活动伸缩的叶片,泵体一般不会轻易损坏的。

网友D:
液压系统和水循环系统最讨厌进空气,会产生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E:
看图片这是用的齿轮泵,出油管油封损坏后造成压力损失而无法工作,更换油封后应该就好了。

楼主:
检查发现,油泵的出油口的密封圈圈破了,整个泵体是泡在油箱里的,个人理解是,既然出油密封圈破了,进的油出这里漏出来,到油箱了,没油到外部油管。
今天装好,开设备,刚开始工作,几次以后就不工作了,拆开油管,喷油,那就是没啥呀,装好,一会好用一会不好用,反复折腾一会后,听到油箱咕咚一声,好了??^ω^

网友F:
听见响声是不是理解为管路内的空气全部排完?
然后就没事了!
液压系统很多时候是一个小问题导致出现莫名的故障。
细心检查分析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见响声是不是理解为管路内的空气全部排完?
然后就没事了!
液压系统很多时候是一个小问题导致出现莫名的故障。
细心检查分析很重要!
对头?(?^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