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3):
十几年前非典时期   一建设中的非典医院配电系统一台运行中的DW15/630-400A经常无故跳闸  很奇怪经常是后半夜跳 第二天早上发现没电了三次驱车往返四百公里排查无果 最后把断路器生产厂家售后抓去并带了一台准备更换也没查出跳闸原因 更换断路器后故障依旧后来分析 有可能是天灾 医院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周边是平原 夏季这里经常打雷  打雷时可能造成高压瞬间失压 致使断路器失压脱扣  问当地电管  农网  说不可能  经院方同意取消了失压脱扣装置后再也没跳 到底是不是打雷引起的高压瞬间消失至失压脱扣跳闸 并没有确认 院方反正没再找我们  医院始终没有投入使用 建成后非典早结束了,

网友A:
我这几天正在更换一台跳闸机构损坏的DW15-1600断路器,既然已整体更换故障依旧,可以认为原因来自断路器外部,最大的可能性是欠压脱扣器动作引起。

网友A:
欠压脱扣器动作有2种可能性,一是电网确实有晃电,但一般同片区无跳闸的用户会感觉灯闪了一下。二是欠压脱扣器同时用作分闸(未设独立的分励脱扣器),这样停止按钮就必须与欠压脱扣器串联,如果停止按钮接触不良或接线接触不良也会导致无规律跳闸。

网友B:
记得我们老公司配电柜负荷开关的失压线圈上被老大拆了的。

网友C:
如果进线有跌落,可能是跌落接触不紧的问题,平时电流较大还好,负载电流很小的时候会出现低压主断路器失压保护。

网友D:
这个确实有,高压闪断,雷电,能使断路器失压脱扣。

楼主:
我小区目前有几十个单元总开都是漏电 业主群每天都得有几次咋又停电了  和领导说过都是由于漏电造成的停电,领导也说过几次取消漏电功能,,由于涉及安全责任问题始终没敢对这些漏电开关动手术,,,目前还经常漏电跳闸,,,

网友E:
回复 楼主:
版主,家庭漏电不应该是先跳家里的空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家庭漏电不应该是先跳家里的空开么?
根据十几年来检修经验  越级跳闸率占百分之90以上还要多

网友F:
你的开关是低压次总开关吗,低压次总开关一般都有欠压保护,对线路瞬时失压很灵敏,高压总开关一般不带失压保护。

楼主:
一天不跳两天早早的

网友G:
这应该是电网电压的波动导致的
或者是欠压脱扣的值偏高了点,导致正常波动也被跳闸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版主,这是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这是为啥呢?
单元闸不建议用漏电  否则一家发生漏电整个单元都受影响

网友H:
家里的空开经常同一时间跳闸,非常蹊跷,后来被我妈发现是楼上小孩放学上楼淘气顺手给拉了。然后装了锁。。

网友I:
我怀疑是灵敏度太高了,受到电压波动干扰就跳

网友J:
你一个单元多少家?家庭的漏电开关漏电脱扣一般是30ma的吧,如果线路加上电子产品正常的漏电每家20ma,家里的当然不会跳,一个单元的加起来应该超过300ma了吧,单元总开关当然会跳了。最好的办法,取消总开关漏电功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小区目前有几十个单元总开都是漏电 业主群每天都得有几次咋又停电了  和领导说过都是由于漏电造成的停电,领导也说过几次取消漏电功能,,由于涉及安全责任问题始终没敢对这些漏电开关动手术,,,目前还经常漏电跳闸,,,
我认为单元总开关规定用漏电断路器是个错误,应该入户开关用漏电断路器。现在刚好反过来。

网友L:
回复 楼主:
越级跳闸是不是因为上级空开的灵敏度比低一级的高?

楼主:
十几年前一新建楼盘十几万米地库一只  800安四级漏电开关送电就跳 始终无法合闸 我出诊 负载并不大也没全部使用  就是支路太多  施工方说足有一百七十多个分支用电  诊断有漏电现象 将动作电流调至500毫安 也不行  确诊为癌症   建议取消漏电功能  让建设方认可签字,,听后都吓跑了。,,,由于施工方无法交工 最后上书设计院,,取消漏电。。。。

网友M:
回复 网友J:
商品房户内配电箱照明线路一般不设计漏电开关,若照明线路漏电就会引起单元总配电箱漏保动作,我遇到多次了,协助物业排查都是整栋楼停电挨家挨户排查,多数情况是装修时改变灯具位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