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3):
各位大虾,我有一段程序实际102步,但抬头显示2000步,导致我现在无法增加程序,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不能增加有具体什么提示?

网友B:
plc硬件問題,之前碰到過,可以把你實際的那段梯形圖複製到一個新建程式里然後再燒進去,但可能過段時間還會出現,徹底解決最好更換PLC。

网友C:
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原来的程序复制过去,这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