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3):
二台空压机,居然二个结果,老司机看一眼得出结论

你能得出结论吗

网友A:
刚拿驾照没看出来,是那根零线吗?(四线制和五线制供电)

网友B:
上图蓝线没接

网友C:
相序不一样吧?

网友D:
电源相序不同。

网友E:
图一没有接地线

网友F:
左下角,蓝色线,上图没接,下图有接。
电源进线相序不同,估计一台方向反了,电机接线端子6根电缆不知如何调相,直接在电源侧调相。
对于那个穿心互感器(或保护器)我有些好奇,星接时二次电流侧会不会抵消,角接时又会如何?

网友G:
三项四线,两台相序不同,还有其他的吗?第二个应该也是零线有拉过去,不过剪短了包在里面了吧。

网友H:
蓝色是零线,图一没有接,图二接了

楼主:
停工二年项目,无图纸,线路基本接完,控制使用硬件很牛
进线5线,星角启动,相线看似二人接入,零线未接(图2实际未接,视觉假象),变压器隔离
结果就是一个空压机正常启动,一个报警电机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二个穿心互感器还没研究----还没测绘出接线图

网友I:
相序不一样
估计是电机里面有调整过吧!
不过我们公司是要求要做到一致的!
话说这个机器的进行端子安装位置有点奇葩啊!
还有就是做主电源线路的也很随性啊(不会是后面接线的相序导致的主线接线排序吧)!

网友J:
看你的配线,空压机应该是22匹或30匹的,但竟然还在用星三角,干嘛不用变频带的,那样更节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估计不是一个人接的外线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必要用变频器,一年也用不了几次,甚至用一次管N年
橡胶坝充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