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3):
这是我尝试画的森兰hope800  45kw的直流电压检测电路 感觉有点不对劲
先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师傅

 一图应该是电压跟随器(为什么c4在主回路上面,这是直流啊)
 三图是否是电压检测信号电路
 五图的lm393应该是组成了窗口电压比较器电路
当接受电压>15v输出15v电压;
当接受电压<—15v时输出—15v电压;
当—15v<接受电压<15v时输出0v?(我感觉这样解释有问题 请各位改正)

网友A:
1,是的,C4是滤除总线尖峰电压。
3,不是。IN+接0V,IN-和OUT都来之CPU,电路可能没画完整。
5,LM393是OC输出,需要有上拉电阻。输入电压>[R53/(R51+R53)]*15V, 或者 输入<-15V,CPU将接受到低信号-15V。CPU不可能接收这么高电压,你的电路有错误。

网友B:
图一不可能是电压跟随,没有负反馈

楼主:
抱歉 我把把5 6脚的符号标反了 5脚是正向输入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也不可能是电压跟随,如果确定电路没画错,用虚断虚短联立方程,得到输入与输出的传递函数,只能这么分析了

网友C(2020-11-05):
和我的SB7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