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3):
PLC:FX3U系列
伺服驱动器:MCDLT35SF
请教各位大神,X4端子如何接线?PLC端和伺服驱动器X4端如何连接?

网友A:
X4是什么控制的? plc输出点接线过来
驱动器手册应该有接线图的

网友B:
X4是什么信号?

网友C:
X0发脉冲,X1控制方向

网友D:
3楼正解

楼主(2022-08-11):
回复 网友C: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