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点位进行PLC选型,哪些PLC和扩展组合比较好?

楼主(2020-06-03):
DI:84
DO:44
AI:32
AO:2
最少这些点位选那些PLC和扩展组合比较好、交流交流

网友A:
我看小型机加扩展就够了。。欧美的日系的都可以选。。

网友B:
AI量比较多,所以最好用组合式的PLC;
非要用小型机的话:FX3U-128点+4个8AD+2DA一个再配上数字量的扩展也勉强能达到;

网友C:
楼主在西门子版块发帖
是不是品牌已经确定?
300的能满足你
就看业主要求有没有其他特殊的或者指定的?

网友D:
如果不考虑限制选型的品牌,比如主流的西门子,三菱,台达,松下,LS等等,你可以尝试施耐德或者AB罗克韦尔,再或者GE通用电气的,毕竟接触陌生的品牌就是锻炼的机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AB GE 的价格会有点高哦。

网友F:
1200就够了,推荐
PROFINET 扩展分布式 I/O 系统,将过程信号连接到 S7-1200 控制器。

网友B:
用KEYENCE的也很容易实现,主机没要求就用个KV-3000就好了,后面KV-64XC一个,KV-16XC,KV-64TD一个,再加上KV-AD40 八个,KV-DA40 一个就OK了 ;

网友D:
不谈成本的PLC选型的话题范围太广,你的需求,可以上中型模块机,也可以上小型机扩展模块,看设备的电气部分预算啰?预算足上扩展能力强的,预算紧张要节约只能考虑小型机。

网友G:
我来支持一下国货
主机         XC3-60R-E(36入24出)
输入扩展      XC-E32X-C
输入输出扩展  XC-E16X16YR-C
输出扩展     XC-8YR
模拟量输入   XC-E8AD-H 4个
模拟量输出   XC-E2D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