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判断伺服电机是好是坏

楼主(2020-06-03):
如何判断是不是伺服电机出了问题?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拆成这样 是不是没救了啊。
好像编码器要对位置的

网友B:
伺服马达不能乱拆,测试要用驱动器带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马达不能乱拆,测试要用驱动器带来测。
已经确定是坏了的 用排除法 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C:
伺服电机一般就是永磁同步电机,按照它的结构和原理,进行测试即可,比如说,绝缘测试?比如说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通电空转,测试空载电流,用示波器检查编码器的脉冲波形,等等,这些检查,应该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D:
好坏只有接上驱动器运行起来才能断定 ;
至于坏了如何修又是一回事;

网友E:
三相伺服电机,按普通电机测绕组的平衡,绝缘情况,检查机械部分,编码器就只能检测信号了

网友F:
提一点建议啊
首先把事情说的明白一点 你是得到了一个电机没驱动器想知道电机好坏啊 还是你的电机坏了 伺服上电报警 我拆开看看原因电机里面怎么事
你光拿电机出来 拆的稀里哗啦的 怎么判断 还好没拆码盘

网友G:
伺服电机能用到坏,说明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排除编码器问题,齿轮组线圈绕组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一点建议啊
首先把事情说的明白一点 你是得到了一个电机没驱动器想知道电机好坏啊 还是你的电机坏了 伺服上电报警 我拆开看看原因电机里面怎么事
你光拿电机出来 拆的稀里哗啦的 怎么判断 还好没拆码盘
情况是 驱动器没报警现象 触摸屏显示伺服设备报警 然后伺服电机动不了 机械连接也没啥异常

网友H:
一般有故事驱动器那边会报警,

网友I:
在使用中直流伺服电机出现的一些故障

  (1)过流和过载。在机床上正常使用的电机突然出现该故障时有以下一些原因:

  a.机械负载过大,是机械上原因造成的,在排除故障后对电机不会有影响,但电机经常在过流状况下运行,会造成电机损坏。

  b.电机电刷和其他部分对地短路或绝缘不良。

  c.控制器的输出功率元件和相关部分有故障。

  (2)转矩减小,无力,稍加阻力就有报警。该类故障的原因为:

  a.电机有退磁可能。

  b.电刷接触电阻过大,或接触不良。

  c.电刷弹簧烧坏,压力变小,造成电刷下火花过大。

  d.控制器有故障。

  (3)电机旋转有噪声或异常声。原因为:

  a.电机内有异物或磁体脱开。

  b.机械联接部分安装不正确。

  c.换向器粗糙或已烧毛。

  d.轴承损坏或其它机械故障。

  (4)电机旋转时振动。原因有:

  a.换向器有短路。

  b.换向器表面烧坏,高低不平。

  c.油渗入了电刷或在换向器表面粘有油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