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西门子用的少,弱弱的问句,有没有统领西家自己所有的PLC软件?
软件向下兼容怎样
最近遇到停工2年的项目
使用1200控制,19路AD,用V15读不上来系统配置?
其说V13编的程序,V15读不上配置俺不信,特来求教
看到AD设定都是±10v,传感器接线有2线,有3线,传感器在水下约3米,所以难确定量程,电压/电流信号

网友A:
西门子软件兼容性本来就很差,还想着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用的少,弱弱的问句,有没有统领西家自己所有的PLC软件?
软件向下兼容怎样
最近遇到停工2年的项目
使用1200控制,19路AD,用V15读不上来系统配置?
其说V13编的程序,V15读不上配置俺不信,特来求教
看到AD设定都是±10v,传感器接线有2线,有3线,传感器在水下约3米,所以难确定量程,电压/电流信号

1、目前没有,各系列软件分开。
2、软件之间兼容性有些欠缺,当然,如果你始终升级PLC的硬件版本的话,基本问题不大。
3、V15兼容的最低软件编程版本为V13 SP1,在此之前的版本需要V13 SP1来处理后V15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软件之间兼容性有些欠缺,当然,如果你始终升级PLC的硬件版本的话,基本问题不大。
升级硬件版本?是不是指软件的升级?就像欧姆龙CXO即便最初装的3.1版,只要及时升级也可以应对现在的CP2E?

他现在电脑里装的是V15,直接联PLC,程序没发现什么不对,就是PLC硬件设置读的感觉不对,当然也可能原来的人就还没做设置,就撂挑子了。
如果V15不能应对PLC里现有的内容,还是让朋友或放弃或改系统,15号验收太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2、软件之间兼容性有些欠缺,当然,如果你始终升级PLC的硬件版本的话,基本问题不大。
升级硬件版本?是不是指软件的升级?就像欧姆龙CXO即便最初装的3.1版,只要及时升级也可以应对现在的CP2E?

他现在电脑里装的是V15,直接联PLC,程序没发现什么不对,就是PLC硬件设置读的感觉不对,当然也可能原来的人就还没做设置,就撂挑子了。
如果V15不能应对PLC里现有的内容,还是让朋友或放弃或改系统,15号验收太难。

1、欧姆龙无法跨大版本升级,也就是说,CXONE V3版本中包含的CX-P软件无法通过CX-ONE4的升级包进行升级。PLC中含有硬件版本,硬件版本的提升为同一硬件提供了更高的功能,不同版本的软件对应的硬件版本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要升级硬件版本,才能用某些功能,可以理解
但原版本既有的东西应该不受限制才好
已建议朋友想办法弄通传感器性能,重新标定,或换传感器

CXONE V3版本中包含的CX-P软件无法通过CX-ONE4的升级包进行升级。
适时在线升级(或当期升级包依次升级)是没问题的,跨越某期的升级用下载的升级包不可以,有注册信息在线升级也没问题。
CXP最知道骄傲的就是,GPS,LSS编的程序,最早的C20都可以化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要升级硬件版本,才能用某些功能,可以理解
但原版本既有的东西应该不受限制才好
已建议朋友想办法弄通传感器性能,重新标定,或换传感器

CXONE V3版本中包含的CX-P软件无法通过CX-ONE4的升级包进行升级。
适时在线升级(或当期升级包依次升级)是没问题的,跨越某期的升级用下载的升级包不可以,有注册信息在线升级也没问题。
CXP最知道骄傲的就是,GPS,LSS编的程序,最早的C20都可以化解。

我正版CX-P V8.2无法通过升级到V9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