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PLC中D100得的值

楼主(2020-06-04):
当D100中的值是100时可以正确读出,当D100的值是300是读出来是307,当D100中的值是200是读出来是208,当D100的值是10时,读出来的值是17,求解,谢谢

网友A:
哪里读?到哪里显示?看来很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读?到哪里显示?看来很复杂的样子.
从PLC的D100寄存器里读,我赋值给D100的值是K10,读出来就是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读?到哪里显示?看来很复杂的样子.
从PLC的D100寄存器里读,我赋值给D100的值是K10,读出来就是17.
不是不是,我是问你你自己的图上,都是哪对哪?才好看你的图有没有问题.要不那么复杂,也没目的乱看.

网友B:
看上去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