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如题,触摸屏输入距离控制步进电机,附程序图,求大佬点拨

网友A:
变成什么?
是不是数制没倒过来

网友B:
D0开始的寄存器是否被屏的系统区占用?

网友C:
监控画面呢?传来看看

楼主:
发现问题了,32位d占用的个数多,我挨着用了所以出错误了,隔四个就好了,谢谢各位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