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如维纶TK6071IQ触摸屏数值元件,输入100,PLC存储器值为50。触摸屏输入200,PLC存储器值为25。反比例关系

网友A:
PLC去处理不就得了

网友B:
这个在PLC里面好处理一点。以输入100,PLC存储器值为50为基准,输入增加多少倍,输出就缩小多少倍。

输入值/100=比例数

50/比例数=输出数

楼主:
对的,现在又是对变频器控制频率,触摸屏直接通讯变频器改变变频器频率。触摸屏输入1000,变频器为50HZ.想触摸屏输入2000,变频器为25HZ.反比例

网友C:
宏指令 将360000改为你要50000 getdata读取地址触摸屏输入地址,setdata写入地址改为变频器对应地址即可

网友D:
反比例,只能自己写宏了,等比例可以设置,你这个不行

楼主:
看样在没有plc时,触摸屏与变频器之间不能实现反比例频率控制了

网友E:
写宏就可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宏指令 将360000改为你要50000 getdata读取地址触摸屏输入地址,setdata写入地址改为变频器对应地址即可
你以为这个是在plc里面写的吗?看来楼主没有用过宏指令才会这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