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请问各位Eplan2.7卡顿如何解决啊?
使用了version 后还是卡顿,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还是我需要退回到原来使用的2.4

网友A:
我也正在研究装2.7呢,上次没装成功。。

网友B:
没有必要安装 2.4  其实卡顿文件有个 178KB 还有120KB,不知道放置路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又把2.4-2.6装了个遍,全部都正常破解打开,都是同样的问题,仅使用鼠标操作不会卡,如果操作键盘,如ESC 输入文本之类的,软件就卡住不动,请问如何解决的?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卡顿几秒恢复情况。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现在的用得是就2.7版本的。一点而不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2.7还是稳定的,我这不像是网上或者论坛中那种卡顿现象,因为只有在操作键盘的时候才会卡,想问一下有没有解决办法表情,开始以为版本问题,但我把2.4-2.7都装了,一样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版主,你的Win10专业版是哪个 1709还是最新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C:
我的2.7也会卡顿,之后卸载重装了2.6就不卡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看到回帖,谢版主,我装了1909版的也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