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我要加功能模块,2AD和和DA模拟量练习用

网友A:
MT的好些,这可以用来定位控制。

网友B:
后面加这些对于MR或MT都一样,没任何区别;
MT的可以带脉冲输出,控制伺服或步进;输出点都是晶体管的,如果你要带交流负载,还需要加中间继电器;
而MR对于小功率负载可以直接驱动;
所以如何取舍看你自己;

网友C:
如果你是做同步传动控制,后面的模块可以不用,直接选MT,用输出脉冲方式,就算再买一个继电器模组也是很便宜的

网友D:
练习还是MT好,后续可以练步进伺服定位

网友E:
选MT机型还能练习发脉冲,定位,高速计数等都可以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选MT机型还能练习发脉冲,定位,高速计数等都可以玩。
Mr的高速计数也能用吧

网友G:
我记得MT型号比MR型号略贵,并且现货不是很好找,可能要等经销商配货才能有货。市场上还是MR做主流应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MT脉冲输出到高速计数输入点。MR不能。

网友H:
mr和mt都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选MT机型还能练习发脉冲,定位,高速计数等都可以玩。
Mr的高速计数也能用吧
对于高速输入,两种都支持,只是输出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MT型号比MR型号略贵,并且现货不是很好找,可能要等经销商配货才能有货。市场上还是MR做主流应用。
MT稍贵,货期前一段口罩机大热时,MT紧缺,现阶段两种货期都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输入端二个也没有区别的,支持的高速计数都一样的;
正常情况下MT价格只是稍高一点点;

网友I:
还是选择MT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