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20-06-04):
求助。我两台驱动器。一模一样的参数。同一根编码线。动力线。同一个电机。一个就能正常。一个就会过载报警。发回售后。售后测试没问题。一到我这就又不行。。实在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是不是我的环境影响的

网友A:
什么品牌型号。
出问题的驱动器可以初始化,恢复出厂状态试下。

网友B:
电机负载去了试一下,如果还报过载证明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把伺服电机从驱动器上拆了然后上电如果还报警就是驱动器的问题,是这样吗?我目前有两个松下的只有驱动器没有电机送电也显示错误。。

网友D:
空载实验,看看还报警吗?

网友E:
把电机负载断开试试。

还有把加减速时间搞长点试试。

不知道松下软件有监控软件,报警的时候看看电机电流值

楼主:
就是空载测试的。两个驱动器一模一样的设置。同一跟动力线和编码线。全部出厂化。然后手轮摇。一个正常。另一个电流声大。然后就会报警负载。。我送回售后。售后实测没问题。。到我这就有问题。。实在不知道啥原因了

楼主:
今天做了测试。发指令电机都没事。只有手轮的时候电机会出现扭矩不稳定。然后过载报警。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网友F:
恢复出厂,再重新比着正常的设置参数,不行就再换个伺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