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变频器加减速程序的。最近想做2个用按钮在S7-200SMATR实现加减速,这个程序怎么写,有没有例分享下,谢谢

网友A:
PLC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吗?
方法1:用按钮的上升沿去做加减运算,比如模拟量通道4-20mA对应0-27648 对应变频器的0-50HZ,所以1HZ就是553,没按一次按钮模拟量通道加553或减553

方法2:用系统存储器里面的脉冲信号做加减,当按钮接通时没一个脉冲加或者减一定数值,松开按钮时停止加减。

网友B:
普通的增加减少不难做,如果是按键时间增加减少频率变化快慢的也是不容易做的

网友C:
变频器加减速控制,取决于变频器自身的设置,与PLC的程序没多大关系,不用PLC也可实现加减速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C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吗?
方法1:用按钮的上升沿去做加减运算,比如模拟量通道4-20mA对应0-27648 对应变频器的0-50HZ,所以1HZ就是553,没按一次按钮模拟量通道加553或减553

方法2:用系统存储器里面的脉冲信号做加减,当按钮接通时没一个脉冲加或者减一定数值,松开按钮时停止加减。

。。。。。思路不错。

       方法2我做过,在HMI上面。

网友E:
实际上,变频器很多是支持用按钮来增加或减少运行频率的,这样的话,你PLC提供两个输出点来做增减频率就可以,再提供两个输出点来控制变频器正反转,这样就不用模拟量模块了

网友C:
变频器可以设置成“上升/下降”控制方式,将输入端子SS1定义为上升按扭,将输入端子SS2定义成下降按扭,即按下SS1,变频器的速度上升,即使松开,变频的速度仍维持不变,如果需要速度下降,可按下SS2按扭,此时变频的速度将下降,即使松开,变频的速度仍然保持原有速度。

该方式调速,无须PLC具备模拟量输出功能,普通型号即可满足。对于楼主的需求,仅需PLC的两个输出点,将其直接接到变频的SS1、SS2端口即可。

该方式调速,可以在多位置同时控制,比如说A处、B处、C处,甚至更多的位置同时控制,互相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