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码器故障,缠绕厚度不均匀

楼主(2020-06-04):
编码器用在缠绕机上,故障缠绕厚度不均匀,有厚有薄,触摸屏能看到有跳数现象,怎么检测编码器好坏,

网友A:
打算用什么检测,PLC?
A-B-Z分别接入PLC的三个输入点
编段程序,以Z为标志启动/停止计数
使用二个计数器(最好用累加指令来做)
缓慢转动编码器轴(顺时或逆时针,不可来回转动)
程序要编成,Z第一次出现,启动计数器,再次出现停止计数,看计数器里的值是不是编码器标称值。
复位计数器,再反向转动编码器周测试一下,应与前次结果一样。
这个编码器没几个钱,检测它没2h下不来,产品都出来多少个了

网友B:
那就找个同型号换上,还是这样就是外部的原因,正常了就编码器问题;

网友C:
俺一般用2楼的方法,替换法,可能应用场合不一样,我们直接拿一个新的接上线,连安装都不需要,直接用手慢转基本上大致可以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网友E:
用替换法是最好的

网友F:
E6B2 600线的,不贵直接替换

网友G:
编码器测量起来有点麻烦,检测了安装编码器安装和联轴器没松动就换一个吧,你这个很便宜的

网友H:
一般看外部有无松动,没有就换一个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