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5):
现场一台FX5U本体脉冲输出带三台伺服.每台伺服只有正反两个限位和一个Z相信号.因为没有近点狗信号.好像不能使用DSZR命令.现在预想是让伺服后退碰到后限位时再前进,前进中脱离后限位以后接收到Z相信号确认原点.想法是把Z相信号做个中断,在脱离后限位中断清除当前位置.但不知道5U的中断怎么使用.大家有没做过类似的,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有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借一下论坛里的图片,就是想实现这样的回零方式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中断方式?所谓回零,就是一个快速回,慢速停的过程;用相对定位指令自己写个不也一样?

楼主:
用z相触发中断更准确

楼主:
请问一下5u的中断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5u的中断怎么用

1、高速IO中进行中断设定。

2、建立事件任务。

3、程序设定中关联事件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5u的中断怎么用

1、高速IO中进行中断设定。

2、建立事件任务。

3、程序设定中关联事件任务。

c版,能否分别控制三个中断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