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线头,顶棚线盒

楼主(2020-06-05):
(无正文)

楼主:
都这样下线吗?

网友A:
直接梁上打孔?

网友B:
正常正常,这是各处分线,并且可能有灯线开关线.

网友C:
怎么设计到顶上去了,我们一般都装在墙面上方便维修。

网友D:
这么小的梁还打孔,这心够大的

网友E:
在弄2线盒不好吗,线路走向也清晰,检修也方便
那个孔像预留的

网友F:
线多了用两联或三联体的底盒,才好接线

网友G:
看来是做吊顶,检修空间足够的话没啥问题,横梁中间打孔有隐患。
其实吊顶空间高度够,线管都不用固定在天花水泥板顶上,直接丢在吊顶板上即可。

网友H:
本来在顶板预埋管和盒子就方便了,配电箱在哪个位置,每路管子尽量引到配电箱去,或者开关盒位置去……照明零线可以在顶上盒子里并接……

网友I:
是天花顶部进线分线盒。

网友J:
一根一根检测,逻辑不复杂,就是多而已。

网友K:
真心看不惯在梁上打洞的,用个波纹管弯一下在梁底下过不行么,在梁上打洞,根本就是破坏了楼层的承重特性,说的大一点就是慢刀子割肉的害人精

网友L:
这个粱都破坏了,设计失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个粱都破坏了,设计失误?
农村或者乡镇的自建的楼房,一般建筑队会根据户主的要求定制预留的,说白了就是现场拍脑袋的一会功夫,哪有啥严格的设计施工图纸和流程?应该不是事后钻孔,否则钻头会碰到钢筋的。

网友G:
像这种布线方案,完全可以找到更优的施工方法,不一定需要破坏横梁结构的,比如楼顶天花板浇筑水泥板的时候,就可以用排水管切割成半圆进行预埋,再浇筑顶部的水泥板。

网友M:
回复 网友K:
波纹管不行,没法穿线。
你这个一看就是二把刀做的。
正规做法是底盒要固定到顶板上,每个锁扣都要扣好,线管出锁扣后要向上弯曲帖顶板,过梁要靠梁最上部打15mm孔过15线管,孔之间大于20mm。
看我们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波纹管不行,没法穿线。
你这个一看就是二把刀做的。
正规做法是底盒要固定到顶板上,每个锁扣都要扣好,线管出锁扣后要向上弯曲帖顶板,过梁要靠梁最上部打15mm孔过15线管,孔之间大于20mm。
看我们家:
你家也是顶上留的暗盒。我就担心将来吊顶后怎么维修。暗盒在顶里面,怎么处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家也是顶上留的暗盒。我就担心将来吊顶后怎么维修。暗盒在顶里面,怎么处理?

吊顶施工时在需要进行电气维修的位置开个活动的维修窗口。

网友M:
回复 楼主:
不用过于担心,电气可靠性做到与装修同等寿命,接线做好上锡、空开按规格选配,根本不可能坏。做得好的吊顶设计会把顶盒留在灯具等上面,灯拆掉就能检修,有的会预留检修活动盖板。这些都是考设计师和装修工人水平的事。

网友O:
线再多都不是问题,这么小的梁搞个洞就是大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