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能发现几个可能的隐患

楼主(2020-06-05):
250KW的电机,540左右的额定电流,前端配的40*10的双孔铜排;
铜排反面距安装板20mm的间隙。

网友A:
加点电缆外皮包一下或接线前套上热缩管,接好线后套到铜排上,不然哪天放炮就问题大了。

网友B:
1、铜鼻子没有挂锡;
2、螺母、垫片不配套,而且没有弹垫;
3、断路器的相间隔离片没有安装。
暂时只能提出这些问题。

网友C:
在接线桩下面垫一块绝缘板吧,紧固螺栓离底板间距太少了;另外这种空开要把接线铜排开关侧2个螺栓紧固下。

网友D:
空开端子连接片与柜体隔板没有做绝缘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铜鼻子没有挂锡;
2、螺母、垫片不配套,而且没有弹垫;
3、断路器的相间隔离片没有安装。
暂时只能提出这些问题。
挂不挂锡我觉得还好了,垫片是偏小了,弹垫有的,这个图片看不清楚,断路器相间隔离最好也应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接线桩下面垫一块绝缘板吧,紧固螺栓离底板间距太少了;另外这种空开要把接线铜排开关侧2个螺栓紧固下。
尤其是是这种双进线,反面的铜鼻子再一固定,加上螺母头,间距更小了,最后我是整个用电缆剥下来的护套配扎带给完整包了。

楼主:
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个人给改了,就是这个铜牌的下面那个孔,占据了铜排截面的1/3。
作为540A的额定值,40*10的铜排,除去截面积1/3也就是260左右的截面积了,明显偏小了。
我最后是加了块50高*40宽*6的铜排钻个孔再配螺栓把下面那个孔给封起来了。

网友E:
过度铜板距后20毫米,,。减去螺母平垫剩下不到10毫米放电距离不够了,,非常容易打火。应该用下面的孔 其它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加点电缆外皮包一下或接线前套上热缩管,接好线后套到铜排上,不然哪天放炮就问题大了。
没错,可以这样简单处理一下

网友G:
断路器上端连接件应包绝缘层,还有安装隔弧板。

网友H:
接线柱绝缘处理不当啊,一旦发生短路就糟糕了!

网友I:
相间隔离片,还有对后面底板隔离?

网友J:
我担心的是铜排接线的地方装螺丝后距离安装板的距离!
还有就是铜排在断路器那里的接触面积有多少?

网友K:
露出来,间距这么近啊,很容易相间短路故障和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你都看出来了啊,确实是,一个是现场找的,搞丢了啊,东拼西凑,四套柜子少了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的,最后我是用剥下来的外护套都给包的严严实实的,再用扎带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担心的是铜排接线的地方装螺丝后距离安装板的距离!
还有就是铜排在断路器那里的接触面积有多少?
我后来包的用外护套包了后护套已经和安装板贴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度铜板距后20毫米,,。减去螺母平垫剩下不到10毫米放电距离不够了,,非常容易打火。应该用下面的孔  其它没问题

下面的孔用不了也不好用,间隙太小,两根线会扭住,所以那个铜排下面的孔这种情况下就有点鸡肋了。

网友N:
这看着不是专业的电工干的活吧

网友O:
底板与断路器间距距离不够,必须要处理下.铜鼻子螺丝太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