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5):
比如用压力变送器来采集压力信号,PLC控制设备调节压力。如果压力变送器坏了,无电流了,或者短线了。PLC程序里是如何做的?

网友A:
检测值超出正常上下限报警,禁止输出。重要场合可以2路传感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安全问题.
在设计时候,要先考虑,所谓安全状态.对模拟量来说,是往0还是往满量程还是保持.
PLC里怎么做,PLC里模拟量,专门有在故障状态时的安全方向,这就是故障安全型的意思.
再说高于此等级的安全问题.在需要更高级保护的情况下,除了调节(工艺)需要安全方向,还有保护需要安全配置.一般做法是在调节的变送器之外,另外增加保护的变送器/开关,这个一般叫ESD紧急停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用压力变送器来采集压力信号,PLC控制设备调节压力。如果压力变送器坏了,无电流了,或者短线了。PLC程序里是如何做的?
如果压力信号做安全控制,必须在程序里面规定故障解决方案,就跟大圆帽急停按钮类似,如果只是做数据监测读取,则可随意得多。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网友E:
1楼方法可以,设定一个正常的范围值,超出这个范围的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F:
有些模拟量模块有断线检测功能。

网友G:
若仅限于程序上,建议
第1段,做传感器自检,自接满载/空载时的假性反馈来校验
第2段,读取其真实负载反馈,取浮点数,可能+/-,但绝不为"0".
第3段,一段时间内多次读取且比较上一次数值,有变化和无变化的处理
第4段,突变处理,设定时间段的突变范围
其实就是针对的 数值的有/无变化  做程序...

网友H:
这就要讲到为啥电流信号一般取4-20ma,而非0-20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