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无法仿真

楼主(2020-06-05):
在S7-PLCSIM的界面里为什么无法选择通信协议?只能是点点点?PG/PC接口界面也没有PLCSIM(MPI)之类的选项?

网友A:
再装一下吧.
【方案】
小菲课堂|如何挑选手持式热像仪?揭秘选购四大黄金法则

网友B:
我记得打开仿真器一般情况软件自己就切换到plcsim 只是后续需要手动改回到其它通讯呀
【方案】
技术简讯 | FX3G基本模块的包装变更通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是打开仿真后就算手动设置也设置不了,始终是显示为省略号。

楼主:
如果要重装软件的话,我怕卸载不彻底到时会安装不上,电脑软件多要是重装系统就更麻烦了

网友B:
下个虚拟机重装step7
或者卸载仿真器再重装一下。
我的那个仿真器是后装的,先装step7(仿真器那个按钮是灰的) 后来又去西门子官网搜了个适配的仿真器安装
【方案】
危险区域图尔克方案的优势

网友C(2020-08-13):
硬件都配置好了吗
【方案】
您知道吗?压缩空气控制可以帮助降低运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