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工作停止程序求助!

楼主(2020-06-05):
这是最近写的一段程序,主要有2个液压缸,液压回路主要是由液压阀来控制液压缸的,液压阀两端有线圈,所以plc可以通过控制液压阀的两端线圈的通断电来控制液压缸的换向,而油缸前后两端会安装两个接近开关来检测到点和归位,用来反馈给plc。
PLC的程序如下图(程序还未验证,希望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行):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加个工作停止按钮,按下后,必须把这5步完成后再停止,不是立即停止!
请问这个怎么修改程序最佳了,感谢!

网友A:
不就是1,2,3,4,5顺序走完,停止才有效吗?用移位指令

网友B:
如果按钮是保持型,网络1在前面,网络7在set前加工作停止触点.就走完了停了.

网友C:
不考虑顺序互锁的问题,最后一个动作Q0.5下降沿,停止最简单

网友D:
用一个寄存器存取当前状态位置,12345,当5完成转为0,比较当前急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意思,但移位程序咋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写下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也想过 但是按钮如果不是保持型咋办?

网友E:
不保持你可以用程序让它保持

网友A:
欧姆龙的程序,参考

网友F:
我少编写了一个复位Q0.5,呵呵

楼主:
修改之后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可以看下我在12楼的程序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多看看书!

。。。。。正解啊!<和我写顺控一样的路数>

       还有,真看不惯楼主的最后Q位输出要另外专门处理。
       像10楼那样处理Q位不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看不惯你这样的说话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的回帖
我写顺控也是看书的

网友H:
后面几个Q点有点浪费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