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05):
我把读出来的数值除于10之后是16,不是我想要的值,我是不是方式不对

网友A:
浮点数除法指令处理必须都是浮点数!!
普通除法指令处理后是商和余数,何来浮点数??

网友B:
首先你这程序里没丁点浮点
再就是除10?应该给A
数制不对,结果就错了
试试这个 A就是你说的10
屏选择浮点显示,如果选BCD那就再转换

网友C:
FLT是转REAL,
/F是浮点数除法。
建议看下编程手册。

网友D:
#10表示十进制的1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用你的方法得到我想要的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E:
#2 2这些地址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