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

楼主(2020-06-06):
三菱FX3UPLC,在调试程序时多次进行程序写入后PLC出错灯闪烁,整机无法通信PC,无法工作,已连续3台出现同样问题,请教各位高人,拜托!

网友A:
电脑连线PLC,在线监控故障,有故障代码显示,再对照说明书的解释来解决...

网友B:
PLC内存清空写个简易的程序再输入到里面看一下;

网友C:
连续三个都这样,不太正常了。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程序出问题了,搞不好"除数不能为0"这种错误都犯了,下载到PLC肯定直接报警。。

网友E:
你这是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吗?
程序中有关于通讯方面的程序设置?

网友F:
正常上下传程序不应该出问题吧!
清内存试试
或者换条线看看!

网友G:
直接写个X0导通Y0(SET和RST指令),然后用X0输入测试,正常点亮Y0就是程序问题,排除法。

网友H:
这个不好说哪里问题,但你可以直接传个空白程序进去试一下,2N我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