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这黑家伙干什么用

楼主(2020-06-06):
先前看过这个盘了,在看附带图
这个黑色的装置做什么用

网友A:
接触器机械互锁装置吧

网友B:
应该是机械互锁。只不过有点大。施耐德的是藏起来的根本看不出来。不带电的情况下,可以试试,km1按下km2按不动就肯定是了。

网友C:
图片太糊了;
看结构是互锁杆,也就是左右二边的接触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二个同时闭合;

网友D:
高档货(西门子)的机械互锁器都那么厚,我记得国产接触器配套的机械互锁器很薄的,只有上图中的一半厚。

网友D:
我们曾经遇到过不好的接触器互锁,会卡死接触器不能回位的,或者一个接触器线圈失电释放以后,机械卡死只能回位一半(触点已经断开),另一个接触器死活吸合不下去。

网友E:
接触器机械互锁,第一次见到的是三菱的接触器

楼主:
它夹在辅助触点之间,结构复杂不

网友F:
机械互锁机构吧,西门子常见。

网友G:
CT互感器的位置比较特别,角接运行时测量电流应该正常,但星接启动时测量电流好像与传统星接不一样,以L1电源A相绕组为例,通过互感器的电流有IA和-IC(或-IB,角接另一种接法),最后互感器二次合成电流数值上等于1.732*IA?也就是说,星接启动时流过保护元件和电流表显示的电流不是真实电流?我都怀疑我自己有没有分析错,楼主能在星接启动时测量电源侧实际电流和表计显示电流进行验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夹在辅助触点之间,结构复杂不

网友H:
机械互锁,暴力,可靠啊

网友I:
机械互锁的还是很好用的,现在市场上很少卖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们的正反转、星角、变频器切工频都会配机械连锁,这在规程里都有的。即使是变电站的断路器,也是有机械连锁的,是用钢丝绳。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没有问题的,这个接法是测量的线电流,与接到电源端一样的效果。

网友K:
机械互锁+电气互锁双保险.如果发生触点粘连或者触点竞争的特殊情况下,意想不到的故障就发生了

网友L:
楼主舍不得放开图片尺寸呀。是释放大后,看着也是模糊的。
机械锁比电气锁多了成本,但省了接线问题。也挺有特点的哈。

网友M:
见到的不多,但是应该更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局部特写,再经过微信转发,电脑放到

网友L:
回复 楼主:
我一般在这里发图,横向尺寸1200左右,即可把图片在计算机屏幕上灌满了。

网友N:
机械联锁还是第一次见到图片。以前都没看见过,就听到过。

网友O:
应该是机械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