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KMOVE DB块复制

楼主(2020-06-06):
请教一下,想用块复制指令,把一个DB的内容复制到另一个DB,总是不成功,是不是只能DB块内部定义的数组才能复制。

网友A:
可以复制的,我之前就是用这个用DB块的复制来做配方功能的

楼主:
我也是做配方时用的,数据点是不大,但是用MOVE程序显得很笨拙,请帮忙看看我的指令有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没有报错,但是就是没有数据传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报错,但是就是没有数据传过

仿真不支持UBLKMOV,你可以使用BLKMOV来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