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柜多台台变频器,怎么布置

楼主(2020-06-06):
一个控制柜,6台2.2KW三肯变频器,由于有四台旧变频器,不能再选用其它的外形小的变频器。其他的电气元件也不多,使用的柜子也不宜太大。要给控制柜安装散热风扇
变频器怎么布置合适。上下两行,错开布置,还是在柜子顶部和底部各布置三台。听听大家的建议
谢谢大家的回答。想选择图二的方案,这个方案需要600mm宽的柜子,图二则需要800mm宽的柜子

网友A:
个人认为一图方案更好。

网友B:
同意一楼的建议

网友C:
图一方案不错!在柜子侧面下部和上部各加一个风扇,形成风道,散热没有问题……

网友D:
图一是标准做法。

网友E:
曾经做过在柜顶装两个风扇向柜外排风,在图一第三个横槽的位置装一横板,在装两个风扇吹变频器,加强散热。这样的话,第一层装六个变频器都行,如果摆的开的话。

网友F:
图1,其实也不用错开,只要有足够上下间距,有的小的比如台达MS300,都可以左右紧挨着安装。

网友G:
这柜子侧板肯定要装扇热风扇往外排气扇热,其实还有一种方案,PLC在顶部,变频器全部布置在底部。

网友H:
两个比较,我喜欢用图一的布局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三肯的变频器,800mm宽的柜子放不开6台。柜子再加宽就有些浪费了
上下两层摆放的话,600mm的柜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四台旧的三肯变频器可以试用,不宜再选择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了。按照图一摆放,需要800mm宽的柜子;按照图二摆放,600mm宽的柜子就可以了。图二这种摆放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放在最上方,是为了散热不影响其他的电气件,柜子里发热最多的就是它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就散热而言,图一可以,就变频器干扰预防来说,图一最差,因为变频器出线干扰最大,最上层先PLC,其次断路器,再变频器。这样断路器到变频器距离最短,变频器到接线端子距离最短,整个柜子重心也降低了。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放在最上方,是为了散热不影响其他的电气件,柜子里发热最多的就是它了
不用刻意讲究的,其实布局主要考虑美学,6个变频器,你控制柜外壳加装强制排气,内部温度能上60度去?不可能的吧,又不是放在太阳暴晒的地方。

网友J:
和图2比较  图一要合理,风扇在侧面安装,下方装过滤器,上方装风扇

网友K:
同一配电柜多台变频器尽量避免上下安装,若实际情况不允许,两排变频器之间要加装导风隔板,避免下排变频器排除的热风被上排变频器吸入。还要加强柜子通风降温。

网友L:
图一如果上下二层间隔够的话还是图一好;

网友M:
电气柜内的元器件布局,首先要满足EMC的要求,然后才是整洁和外观布局。不是排队整齐了,就是好的。再整齐的布局,违反了强弱电分布隔离的原则,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根本无法工作。尤其是变频器,这样的东西发射和传导噪声波特别厉害。要格外注意才行。另外这么多的功率器件,柜内的通风和散热也与元器件的布局有直接关系呢。

楼主的第二个布局应该是错误的。第一个也不太理想呦。

网友N:
两层变频器之间的距离是多少,距离太近的话要加隔热挡板!

网友O:
个人建议按图一 上下对应不用错开柜子也是600宽

楼主:
回复 网友L:
间隔120mm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多谢指点。有没有其他的布局给讲一下。
线槽内布线,变频器相关的主线都走左边,与PLC有关的线走右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有120mm间距。还可以在大一些,但端子排相应要下移,接线不太好接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上下对应,下方变频器的散热都被上方变频器给吸走了,对上方的变频器三热不利

网友P:
图一可行。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的第一个方案,变频器都在柜子上半部,下半部都是弱电,这样的话基本可以,但变频器与下面的PLC要有一个金属挡墙就比较好了。另外弱电器件要远离变频器和开关了接触器的布局。另外还要考虑柜内的散热。总之第一个方案通过调整应该还可以吧。第二个反感肯定不可取。个见。

网友Q:
第二个柜子,上下都整上变频器,把PLC夹中间,哈哈,论干扰谁家强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还要预留空调的电源,就选用800mm的柜子,也就是图一。变频器对PLC的干扰途径,是直接对PLC本体还是变频器的输入、线路对PLC的I/O线路?

网友Q:
回复 楼主:
当然是变频器输出有干扰,如果是我,肯定把第一张图倒过来放

网友R:
这是G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R:
三肯GF的小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