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6):
如题,求助各位大神,三菱伺服驱动报警e1.1如何处理!

网友A:
过载报警,伺服在什么工作状态下?什么样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震动筛,我看报警应该是伺服器内部电子过载保护,实际情况我猜应该是电机满载运行时偶尔超出保护设定,不知能不能手动设定保护值。

网友B:
建议先把负载卸掉,如果卸掉之后还报警,说明有可能是伺服器的问题。再量下整流,滤波,逆变电路三个门极的电阻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是电路问题,要修了。如果拆掉负载后正常,按照先机后电的模式,看看负载的机械件包括但不限于轴承,链条,皮带等,有无磨损或者卡阻。或者有没有超负荷生产,比如为了赶产量,料放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是负载变大了导致,每天有1-2次报警,去手动复位一下也就正常运行了。是不是厂家配套小了?另外,外接的再生电阻温度很高,20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