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6):
0-800度的热电偶,变送出4-20毫安的电流,接到200smart的模拟量模块上。模拟量模块电流输入选择为0-20毫安。通过几个计算才能计算出准确的温度啊?
模拟量模块电流测量范围4-20毫安对应0-27648
现在模拟量输入值6280
需要减掉5530么?

网友A:
就是个直线对应关系;
模拟量模块电流输入选择为0-20毫安,对应0~27648;那么4~20mA对应的就是5530~27648;

网友B:
(读出的数-5530)*(27648/(27648-55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的数-5530)*(27648/(27648-5530))
能给说一下这个原理么?谢谢

楼主:
这个公式是把4-20毫安的 数值换算成0-20毫安了么?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得出的温度26度,但是另一个传感器的温度显示是30啊

网友C:
数据对应明白了,加减乘除运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是把4-20毫安的 数值换算成0-20毫安了么?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得出的温度26度,但是另一个传感器的温度显示是30啊
不要简单的说另一个怎样,详细点
比如,那个传感器也是0-800度,也用了4-20mA变送器,接入PLC/温控表......
PLC程序如何运算的
估计是数制不合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的数-5530)*(27648/(27648-5530))
能给说一下这个原理么?谢谢
(读出的数-5530)*(800/(27648-5530))
修正一下,这就是三角函数的问题

网友E:
0-20mA对应PLC内部0-27648
4-20mA对应PLC内部5530~27648
有一个20%的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是把4-20毫安的 数值换算成0-20毫安了么?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得出的温度26度,但是另一个传感器的温度显示是30啊
不要简单的说另一个怎样,详细点
比如,那个传感器也是0-800度,也用了4-20mA变送器,接入PLC/温控表......
PLC程序如何运算的
估计是数制不合要求
另一个也是热电偶的,直接接到热电偶模块上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拿掉热电偶处的变送器,直接把热电偶接到了PLC的热电偶模块上了。
这个问题等有机会的时候再试一次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一下热电偶模块的量程

网友F:
200smart有量纲转换的功能块,直接用。看4楼版主回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的数-5530)*(27648/(27648-5530))
能给说一下这个原理么?谢谢

5530是对应的4MA值,这个要减掉,剩下的再按比例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的数-5530)*(27648/(27648-5530))
能给说一下这个原理么?谢谢

5530是对应的4MA值,这个要减掉,剩下的再按比例分
头一个27648应该是800(工程量--度),否则得不到工程量---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的数-5530)*(27648/(27648-5530))
能给说一下这个原理么?谢谢

5530是对应的4MA值,这个要减掉,剩下的再按比例分
头一个27648应该是800(工程量--度),否则得不到工程量---温度

我这个是计算AD值的,温度值的话还要换算

(读出的数-5530)*(27648/(27648-5530))=AD值
800/27648*AD值=温度值

假设是0度,变送器输出4MA,PLC读出值是5530,(5530-5530)*(27648/(27648-5530))=AD值=0,800/27648*0=温度值=0

假设是400度,变送器输出12MA,PLC读出值是27648/20*12=16588,
(16588-5530)*(27648/(27648-5530))
=11058*1.25
=13822

800/27648*13822=温度值=400

网友D:
“(读出的数-5530)*(27648/(27648-5530))=AD值
800/27648*AD值=温度值”

演算一下

一般我这样,做个功能块
温度值=读出数值*0.03169-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