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6):
各位大神,

请问下FX0N-24MT的原点复位的指令是哪个?好像没有ZRN这个功能。

谢谢啦!

网友A:
好老的产品了,怎么还用这产品。
如果没有对应指令,那可以安装ZRN动作流程自已写程序动作。

网友B:
哈哈;已经停产了17年之久的产品,要带伺服还是直接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钱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MR-J2S-20A是否可以用FX3U来驱动脉冲信号?我去搞个FX3U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用来学习的,FX1S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FX1S也停产多年了,而且点数不能扩展的;
如果你就带个伺服,选MT的也可以;
最好用FX3GA或FX-3U的;这些目前三菱都在生产的;

网友A:
FX3U有定位
指令,可以发出脉冲,控制MR-J2S-A。

网友C:
搞个2手5UC玩玩,也没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能发脉冲的都可以控制J2S吧,比如FX1S,便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下,FX1S是有ZRN这条指令的,便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能发脉冲的都可以控制J2S吧,比如FX1S,便宜啊
发脉冲的可以控制MR-J2S-A的。
MR-J2S也停产了。
你一直在三菱停产的型号中选择,选个现在常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FX1S是有ZRN这条指令的,便宜啊
FX1S替代型号FX3SA,这也便宜。功能还更强。

网友D:
做低端产品的,找个山寨的plc 伺服胡乱做出来,有些人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