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6):
各位大神,关于星-三角启动,小弟有一事不明。

如果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需要用星-三角转换来降低启动电流,用星型接法启动时,加在每相绕组上的电压为220V,电机在不到额定电压的情况下也能启动吗?

网友A:
一般在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的情况下采用星三角启动是没用问题的。

网友B:
抛砖引玉,电机旋转的动力是电流的磁效应,所以交流电机只要绕组产生旋转磁场,转子就会旋转,而且旋转的速度只与交流电的频率有关,我认为电压只是对应的绝缘等级和工作电流大小吧,比如220V的角磨机,误用了380V,也能转,不过转一会就立马烧掉了,角接380V的三相绕组电压换成星接220V,电流减小到1/1.732,所以出力减小到1/3

网友C:
星三角启电机(22KW例)实际运行必须三角形运行才能达额定值其额定值电流线电流I=22÷0.38÷1.732÷COSφ=44A左右流电机各相绕组相电流(包括实现三角形连接外部电缆即接触器至电机线端电缆)=线电流÷1.732=25.4A
2、 三角形运行电机星形连接运行线电流=相电流由于加电机各相绕组相电压=线电压÷1.732=220V线电流=相电流=25.4A实际启电流应按25.4A乘启倍数按44A计算启电流

网友D:
电机转动的动力来源是哪里?闭合线圈绕组中的磁通量变化会产生电流,带电导体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而力的大小与定子的电压有关,负载轻的话力小一点也能转,就是加速慢点。这是转子转动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在额定电压下当然可以启动,就是力矩比较小,如果你负载很大也有可能转不动,会烧电机,所以适用于轻载比如风机等的电机启动。

网友E:
电压的平方与转矩成正比,星接起动时电压220伏,是额定电压的0.58倍,它的平方就是0.33。因此星接起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0.33倍,只能空载或轻载起动。

网友F:
你是问电源相电压不够220V能不能够正常启动?如果空载轻载,有200V就可以启动,换回角接后也能正常运行,只是运行电流会比正常值大一点,毕竟电压不够。

网友G:
电源相电压220V能不能够正常启动?答案是:不一定,这就要看具体的负载如何,如果是重载,肯定起不了,但如果是轻载,则可以启动。

网友H:
星角起动是比较常的方法,一般用于风机等惯负载。但不是所有的电机都是能星角起动的。星角起动电机是专门定制,并不是你用一台电电机就都可以星角转换用。
由于风机负荷较大,不能直接起动。所以起动时要让风机缓缓运行,这时通过的是220V,当风机的惯性差不多接近正常运转的速度时,转为角接,用星角起动器。这时的风机才得到了全压380V,目的是减小起动电流,因为风叶的风阻很大,如果直接起动可能会引起其它现象。就和助力一样,我们打秋千,起步是很困难的,当有人推一把,秋千才依着惯性正常运动了。
  目前软起动,就取代了星角起动器。它不属于变频,是根据现场情况运用,调整电机起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