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 模块配置

楼主(2020-06-07):
请教下,图片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No. 结果 说明 发生位置 错误代码
1 Warning 可供给电源的模块间处于连接状态。未从左侧的模块供给电源。(左侧模块:FX5U-32MT/ES、右侧模块:FX5-32ET/ES)
FX5U-32MT/ES NV_W03604

楼主:
自己顶下,不知道这个警告怎么处理,不是外接电源就可以了吗,怎么还是出现这个未从左侧模块供给电源

网友A:
这不是错误,只是警告。
FX5-32ET/ES是可以单独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不用管它,反正灌程序进去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2020-08-15):
楼主,试过了没,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影响,可以正常使用